av功放遥控用不到,不知烧了甚麼

楼主(2015-03-26):
因不小心把电池正放入遥控负,电池负放入正,
现在用不到,不知烧了甚麼零件,会是烧了芯片吗
请指点谢谢

网友:
应该     不会   把

网友A:
到电器店配一个吧,,什么功放的遥控都有!

网友:
配一个完事

网友:
呵呵。。。你这个遥控器比电视的电路要复杂。。用万用表测下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到电器店配一个吧,,什么功放的遥控都有!

这个配不到

网友:
电池没电了,换电池吧

网友:
网购一个,或者用示波器维修

网友:
一般主控已报废

网友:
是个复杂的遥控 换个算了

网友:
这要么就主控烧了,换了吧,折腾累

网友:
从来没有看过这么高级的遥控,里面还带这么多芯片,一般的遥控好像没有!怪不得不好配!

网友B:
从简单开始,上电后测量电池电压有没有变,测电流是不是较大,测接电线附近的元件是否有坏的迹象,尤其电解电容是否因反装电池而击穿。
至于摇控有没有发出信号,一个简单的方法:用手机照相功能,对着手机摄像头按遥控,看到光斑即遥控正常。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从简单开始,上电后测量电池电压有没有变,测电流是不是较大,测接电线附近的元件是否有坏的迹象,尤其电解 ...

谢谢
已更换振荡器,加焊芯片,遥控器的LED灯都是不停闪
已查遥控的信号不断发出,检查全部按键二端,没有短路,但有个按键比其它键阻值低了,其它阻值大致上15K,低了那键5K,不知那里短路导致信号不断发出?

网友:
引用 网友C:
谢谢
已更换振荡器,加焊芯片,遥控器的LED灯都是不停闪
已查遥控的信号不断发出,检查全部按键二端,没有 ...

.线间有没有短路,尤其是主控芯片脚位间..断路法测

网友:
正在研究音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