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昭阳E46A 掉电维修

楼主(2015-03-26):
该机触发就年,电流不定,时0.6 时0.4 /测电压都有微弱变化,,CPU供电更不正常,测得最高电压只有0.4几.加焊多路供电管理依据,3.3V 5V 二次电压直接拉过去了不依据,求助.加焊显卡和南桥也是不行.
cpu
显卡
cpu供电

网友:
少个供电了

网友:
问题都没有说清楚,供电不足 hwpg

网友:
测量下缺少哪个供电

网友:
看看是不是少一个1.5V的后继供电

网友:
条件查了吗

网友:
发维修求助贴,不要发到维修经验

网友:
hwpg电压,会有新发现

网友:
还是新手,没见过这种问题!

网友:
一样问题我也修过

网友:
你这个明显就是缺电压或者PG不正常,也就是有电压没出,或者PG没有被正常拉起来!!

网友:
查供电看看吧

网友:
查个个电感公共点电压啊。应该有电压没出来

网友:
先查条件把cpu供电修出来吧

网友:
仔细看下后续电压哪些没出来吧,盲修只会扩大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