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GA-G41MT-S2

楼主(2015-03-26):
      可以开机 不过开机进系统差不多30秒就会黑屏 键盘灯也没反应 量电压的正常 BIOS也刷过 的不行  求解

补充内容 (2015-3-27 09:50):
黑屏后 CPU电压变成0V 就连强制关机的关不了

网友:
显卡,桥有供电不足的嫌疑……

网友:
这种问题直接喊他换板了,好难搞的

网友:
路由,打酱油的

网友:
查一下那个温度的那个信号看看

网友A:
这种问题属于疑难杂症,,要看看黑屏的时候哪个地方不正常

网友:
温控信号有问题?

网友:
键盘灯没反应说明电脑死机了!这种问题你应系统最小化看黑不黑屏,再逐个加外设,如键 盘,鼠标,硬盘等。用U盘启动进PE看死不死机!

网友:
干南桥吧,有奇迹的

网友:
加焊北桥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问题属于疑难杂症,,要看看黑屏的时候哪个地方不正常

CPU电压不正常

网友:
修CPU电压,黑屏的时候测什么电压不正常就修什么电压,去测CPU电源管理芯片的EN  供电正常不正常,

网友:
南桥最有可能

网友:
技嘉的板子哦,75232摘了么? 时钟换了么?南桥打了么?

网友:
小电容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