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IBM X220 奇怪的问题

楼主(2015-03-26):
如图,一台X220的笔记本,外接是好的,内屏是这样的灰屏,久一点还会出现水墨画一样的屏,屏和屏线都换过还是一样
这台机器是I5集显的,难道是集成的CPU坏了?

网友:
有时屏会出现这样的

网友A:
修是一台是换南桥的,我的是原装屏装上灰屏,用14屏去点就是上下二个画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修是一台是换南桥的,我的是原装屏装上灰屏,用14屏去点就是上下二个画面

我用14.0屏点上去也是上下2个画面抖动,难道是南桥?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用14.0屏点上去也是上下2个画面抖动,难道是南桥?

不用想了,换南桥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用想了,换南桥

加焊一下行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加焊一下行不行?

桥下封胶的,你能加焊?

网友:
问题解决没有   没遇到过 学习学习

网友:
这种应该CPU问题吧,有说换南桥的朋友碰到过这种情况吗,很明显的CPU集成显卡问题啊,

网友:
这种灌胶的俺不建议换,掉点几率太大了,加焊225两三分钟应该差不多

网友:
CPU 集显问题

网友:
兄弟 太给力了

网友:
还真没修到过,LZ修好说说,让我也学点经验......

网友:
呵,我也没遇到过。支持!!

网友:
看看接口处呢,和量量接口处的阻止看看呢

网友:
问题解决了没有?

网友:
先刷码片试试,先软后硬

网友:
手头没有12寸的这个屏,我是用14寸的屏试的,难道真是屏幕?

网友:
外接能显,内屏花屏,屏线和屏固障排除,那应该就是显卡和显卡到屏线路问题了

网友C:
我的X220灰屏,屏线 屏 南桥都换了还是一样啊,供电和数据线量的都正常,郁闷了

网友:
测下LVDS信号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的X220灰屏,屏线 屏 南桥都换了还是一样啊,供电和数据线量的都正常,郁闷了

看来是个复杂的问题

网友:
我后来放2天,再开机,居然又好了,真是奇怪

网友:
刷下BIOS试一下

网友:
这种灌胶芯片不好处理。一定要掌握好温度。

网友:
感觉是屏的问题大点

网友:
是集显不

网友:
你确定屏供电都是好的?内存呢

网友:
lvds模块是由PCH控制,所以换个桥试下吧

网友:
只能按时序查

网友:
应该是屏线的问题把

网友:
显示屏有问题白

网友:
屏线多插几下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