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75笔记本上电到0.4A不显(非南桥电池通病,附电路图)

楼主(2015-03-26):
接到一台联想G475笔记本,乞丐版,CPU和显卡BGA集成的。

客户反映之前使用时出现蓝屏,黑屏,最后就发展为完全不显示了。

虽然电流很低,但检测MINIPCI-E的复位脚正常,3.3V。换内存测试也一样。因此经验判定为CPU故障。心想修了个简单故障。

然而做了BGA后电流仍然没有变化。这下郁闷了。

在论坛上看到这款机器有南桥故障,RTC电路漏电,BIOS电池没电,CPU坏等问题,测量BIOS电池电压正常,拆掉漏电电容也没有任何变化。

订芯片吧。

订了芯片后没有机器维修,又把这片主板拿出来检测。加电测量电感电压时发现内存供电竟然没有出来。

好奇怪,按说复位都有了,前面的上电都该正常了才对。我自己一般维修就是先测下CPU供电和复位脚来确认是否是供电没有完成。

下载图纸,内存供电电路如下:

发现6脚PG是空脚,原来如此。难怪内存供电没有而CPU供电和复位都有了!

测量工作条件,发现4脚VDD无供电,而这个供电来自5VALW。PR607芯片一端为0V,断电后发现阻值为0。另还有个滤波电容PC610在边上,看着好像有点发霉,拆之,发现不短了,换之,可上电显示了。此机修复。

总结:一开始犯了经验主义错误,觉得CPU供电和复位都有了不会是前边供电的问题,因此判断失误,走了弯路。

和迅维网友共勉。
附上电路图
联想G475 LA-6755P

网友:
楼主技术不错呀,现在是多少银子一个月

网友:
提醒了,我也是经常跳跃式的测时序,看来具体情况可具体对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