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派]
AOC E2251FW程序

楼主(2015-03-26):
淘宝5元买的,刷了一边就好了,在迅维下了一个,刷上去不行。给大家共享一下。

补充内容 (2016-12-14 15:13):
统一回复,本人确定资料一定可用,上传的时候 没有 给大家传屏的型号,如果怀疑有问题,不要下载 。

AOC E2251FW .zip

网友:
好用了给加点分?

网友:
我下下来,好了,谢谢分享

网友A(2016-07-19):
为什么下载那么多次就没几个反馈的呢?

网友:
楼主的显示器什么问题

网友:
谢谢,顺变吧故障分享下啊

网友:
我刷过怎么触摸 不能用啊  指示灯也不亮 测了下大约触摸板的电压都正常啊

网友(2016-08-25):
下一个试试,我的这个也是没有反应

网友:
多谢楼和主,,,

网友:
刚刚遇到下个试试

网友B:
我刷完了你这个   还是提示无信号输入  别的都正常   和原来的故障一样呢

网友(2016-10-01):
引用 网友B:
我刷完了你这个   还是提示无信号输入  别的都正常   和原来的故障一样呢

你在下些别人的刷刷试试,如果不行估计不是程序问题,我的就是刷了  就好了,都这么长时间

网友:
刷了也一样

网友(2016-11-05):
楼主是个大神

网友(2017-09-16):
谢谢分享                                   以后可能用得上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下载那么多次就没几个反馈的呢?

人是自私的,  或是灌水的..............................

网友(2017-11-05):
资源共享 感谢 楼主好人
收藏以备后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