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as5570 显示全是竖线

楼主(2015-03-26):
acer as5570 显示全是竖线,外接VGA正常,竖线如图片所示。请问这是屏的问题还是显卡的问题?还有请问这款机器的屏背光源是LED还是CCFL的?
显卡

网友:
九成屏问题,要排除屏线,原装不是LED,你拆开看看就知道了,,两条线的插头是CCFL灯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