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75M-A主板跑20点不亮

楼主(2015-03-26):
华硕B75M-A--1.01版本  跑20点不亮 内存换过 BIOS刷过 CPU换过 CPU座子也没有问题 内存边上的供电IC和大小三极管等都换了  就是不行 测内存供电1.25V低了 好板是1.53V 请教维修

网友:
此内存供电IC 8720

网友:
有图纸吗

网友:
最多是桥问题 了   我修到了一次

网友:
内存供电是复位之后才有1.5v,查复位时钟电路

网友:
华硕的板子不跑码的话内存供电会变高,但你这

网友:
谢谢 还给客户了 不修了

网友:
跑20是桥空焊了

网友:
学习了!都是大哥级别

网友:
把822和472全换了。应该就好了

网友:
查其他工作条件,华硕主板显示之前内存电压都会偏低或偏高

网友:
没有 我今天又搞了个好主板测试,什么都不装 通电测内存供电是1.5V 但是坏主板就只有1.2V  还有就是 如果是复位和时钟问题的话  怎么开机CPU波形可以过呢  这样看待话 我认为CPU已经正常工作了 那么复位和时钟应该没有问题吧  请教

网友:
估计又是哪个822惹得祸。

网友:
这是台式机吗 大神

网友:
今天实在没有办法  无聊就装了个I3  2110 CPU好了  此板原装CPU是I3  3120的  这下把我乐了一下 测量不过20的话CPU供电一直是1.2V   如果主板正常点亮CPU供电只有1.05V左右  看了下 CPU供电所由NCT5535D-2芯片调节的  后知悉看了下CPU针脚没有涨和断等异常情况,就把此芯片换了在装I3  3120  CPU上去测试 一切OK    修了我几天  郁闷, 修好才明白原来这个主板C1跑20代码不动 主板是没有工作的,第一次维修到,给大家分享下,此板  此问题 此芯片问题  我这有3快板都是一样的此芯片不良   外部除了CPU电压1.2V不正常外  其他电话和波形测都正常, 给大家多点参考吧 ,高兴

网友:
此问题维修这么就 还是第一次维修此板  对此板电压等都一点不了解 所以也是迷茫维修了这么就 本来开始怀疑过此芯片问题  但是我把内存供电反馈的2个电阻断开了 不让此芯片给他信号 以为就排除了此芯片的问题 结果错了  希望对大家有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