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手机维修]
让大婶教你如何深度拆解三星Galaxy Note II/N7100

楼主(2015-03-26):
需要打开Galaxy note2/ N7100的电池仓之后会发现,里面是有11颗十字螺丝固定着手机的电镀中框。这比老note的只多了2颗螺丝钉。这里值得一提的是Note2/N7100的NFC芯片从中框上转移到了后盖上,这也意味着如果想使用NFC可能必须使用原装后盖了。

三星Galaxy Note II/N7100含有11颗螺丝。

拧开这十一个小家伙之后,使用撬棒插入屏幕边缘缝隙,找到所有卡扣的位置,遇到有卡扣的地方向外一撬便可打开卡扣。

三星Galaxy Note II/N7100打开中框。

打开中框之后,我们就看到了机身内部了。应当说整体的内部布局还是比较简明的,调理清晰,模块化程度高。

三星Galaxy Note II/N7100机身内部。

将集成有麦克风和扬声器等部件的塑料部件拆下,我们可以看里面的小PCB板上集成了天线和USB接口等部件。

拆下麦克风、扬声器等部件。

卸下PCB板的螺丝并卸下排线之后,我们就可以将主PCB板拆下来了。

三星Galaxy Note II/N7100拆解主PCB板。

拆解完成。

先把主板放一边,我们先来看看屏幕,这块5.5寸的巨屏与上一代的Galaxy note/N7000一样采用的是屏幕与前面板粘在一块的方式,估计换屏的话会相对麻烦。

前置摄像头。

后置摄像头。

TF卡与Sim卡的卡槽。

网友:
版主也需要转XDA的贴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