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300E4X待机偏高0.18A

楼主(2015-03-26):
故障是待机0.18A.51125 发烫,3.3V_MICOM只有2点几V.拆IO后3.3V_MICOM有3V,插适配器,还有有0.05V的待机。拆南桥后  3.3V_MICOM有3.18V的电压,但是待机还是有0.05V ,但是电池指示灯亮几秒绿灯 后变红灯 ,量充电电感有3V的充电电压 ,但是没有插电池 这么有充电电压呢  。跟换充电IC还是一样 ,量KBC3_SMCLK /SMDATA   SMCLK会变成0V  .BIOS刷过  IO换过  不知道是那里有问题  希望高手能给点思路

网友:
怎么坏的,IO换的是新的吗

网友:
补充一下就是  刚开始会电池指示灯亮绿灯时会自动开机电压都有到0.22A停止,开关按键没有电压

网友:
自然坏的
没有进水什么的

网友:
自然损坏  IO是换的新的

网友:
想找一个这个机器的图纸

网友:
这个板子的版号怎么是华硕的啊

网友:
我有一个这要的机器用半小时左右掉电。不知是什么回事

网友:
检查开关与EC相关电路

网友:
开关要有高低高跳变

网友:
检查EC 南桥工作条件

网友:
电容坏了吧,通病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