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手机维修]
三星 n7100解锁密码忘了怎么办,想知道解决方法请点击这里

楼主(2015-03-26):
你的手机是三星n7100吗?假如遇到忘记了手机的锁屏密码,导致手机能开机,但是进不了系统的状况,你会怎样解决呢?如果不清楚。

操作流程:
1:三星n7100手机在关机状态下,之后按住音量加键 + Home键 + 电源键 ,等5秒左右手机进入recovery界面,过一会就会进入手机recovery模式。

2:再然后在recovery模式里按音量上下键移动,移动至【wipe data/factory reset】,然后就按开机键进行确认,然后再选择【yes - wipe all data】并且按一下开机键确认。

如果你是系统自带的recovery也可以,只要有【wipe data/factory reset】这一项就可以。

3:然后再按音量键选择【reboot system now】按开机键确认,之后手机重启开机就可以了。

网友:
双清?资料好像会掉吧!

网友:
不就是双清吧,如果通讯录是存在手机里的 会没了,内存卡的资料没事,软件要重装

网友:
大部分安卓好像都是这样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