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Q61开机闪灭,偶尔开机一切正常求思路

楼主(2015-03-26):
HP CQ61偶尔开机一切正常,但基本上在冷机状态下都是开机跳到0.4A左右就灭了,刷过BIOS,在热机的时候一切都正常,但只要机器一冷就开不了机了,现象都是闪灭,有没有同等碰到过这种现象,还请指导一下
开不了机

网友:
很新的芯片组吧

网友:
interesting to try chipset

网友:
2级转换电路 CPU电路看看

网友:
是不是哪里有虚焊

网友:
好好的测试下转换电压吧

网友:
0.4好像cpu供电还没出来

网友:
北桥问题多点

网友:
现在的现象是只要加热BIOS芯片,就可以开机,只要一冷就是同样的现象,闪灭

网友:
用BGA烤下试试,说不定有意外的惊喜

网友:
感觉像是虚焊或是欠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