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5G41T-M LX3主板能开机但是进不了系统

楼主(2015-03-26):
华硕P5G41T-M LX3主板,能正常开机,进不了系统,在安全模式下也进不了系统.

网友:
具体的现象是什么,还有配置是什么。另外PE系统能进去不?

网友:
说明白点, 这样不好分析啊

网友:
估计又是822惹得祸   ,,,

网友:
上图把,刷Bois试试,问题说的不太清楚阿

网友:
楼主应说明白点!能开机,屏亮却进不了系统,应查硬盘中的系统是否损坏了。可从U盘启动进PE看看。

网友:
我感觉这个应该测硬盘有没有坏道,硬盘数据线电源线有没有问题,有次一个客户自己把硬盘电源线斜着插上去了,结果就是这个样子,很奇怪的现像

网友:
一个一个排除外设吧

网友:
如果没载硬盘的话,到PE滚动条死了,就是南桥坏了,82801GB的

网友:
楼主修好了吗?我有块七彩虹的就是这个毛病。可以开机。但是进不了系统。。所有的硬件都代换过了。。肯定是主板的问题。呵呵。问题是主板的哪里的问题啊。对了我这快是n桥的单桥主板。

网友:
在BIOS里面禁用 网卡 声卡,不会的话直接拆了, 还是一样的话,就换南桥试试吧

网友:
有报错嘛

网友:
用U盘试试能不能进入PE系统。

网友:
bios把声卡网卡禁用。可以进的话很多事南桥问题。

网友:
声卡 网卡 BIOS

网友:
南桥的可能性很大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