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4050没CPU供电

楼主(2015-03-26):
DELL N4050 没有CPU 供电,块用的是 VT1316MAFA  块换过一样, CPU也换过不行,BIOS也写过了,测6脚开启有3V电压,供电 3V 5V 也有,4脚 5脚7脚 1V电压。   4 ,5脚H_CPU_SVIDDAT;H_CPU_SVIDCLK 有波形 ,7脚VR_SVID_ALERT#没有波形,这本问题在哪呀?   VR_SVID_ALERT# 这个是CPU发给VT1316的,这个信号输出要什么 条件吗、?是CPU 条件不够吗?H_CPUPWRGD  有1V M_DRAM_PWRGD  有3V 电压, CPU还要什么 条件呀???

网友:
刷BIOS试试呢

网友:
BIOS刷过了吗?

网友:
写过 了 一样

网友:
写过,一样的,没变化

网友:
  7脚 正常 应不应有波形

网友A:
没有么测试过,MOS管有问题啊~!

网友B:
1314换了没,有可能坏了。pl4201 cpu核心供电电感对地正常值22左右。pl4401 cpu集成显卡20左右

网友:
刷BIOS,做南桥

网友:
你说的是CPU 核心显卡供电吧

网友:
会不会开路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有么测试过,MOS管有问题啊~!

这种管没法量 BGA 的,有20来个脚

网友:
引用 网友B:
1314换了没,有可能坏了。pl4201 cpu核心供电电感对地正常值22左右。pl4401 cpu集成显卡20左右

1314 容易坏吗 这本 一点电也没有输出 不像管坏那样的保护    二个电感 对地值正常

网友:
BISO写过了 南桥出的信号正常了呀?

网友:
CPU的I2C波形正常不?有波形不代表正常

网友:
南桥有时也会影响cpu 供电

网友:
换个南桥试下哟

网友:
谁知道 SVID CPU 供电的波形怎么看呀? ADS1102 行吗?      procpwrgd 这个电压正常就不用怀疑 南桥了吧?

网友:
供电测一测

网友:
按时序慢慢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