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470

楼主(2015-03-26):
今天接到一部机器,联想Y470不认显卡的,显卡供电正常,仔细检查发现U49的PIN123和PIN5678都有1.5V:1.5V是显卡辅助供电。直接短接解决问题

网友:
我想说:这也可以,我看基地的课程安排,显卡只有一天的授课时间,不知道是不是一天就可以做到秒杀全部显卡的能力,可是我知道基础已经在主板课程里酝酿了 ,好好学习

网友:
试试看换掉U11。可能能行

网友:
这个是联想Y470的通病吧   那个管子在风扇附近 上次我修了一个Y470 安装不上显卡驱动  最后重新直球显卡解决了

网友:
楼主解决了吗

网友:
楼主是把 123.5678短接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