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米手机维修]
小米2s 拆过机之后导致摄像头不能对焦

楼主(2015-03-26):
小米2s 拆过机之后导致摄像头不能对焦,一点小建议:  如果你是拆过机之后导致摄像头不能对焦,基本就是这个原因了,话不多少,直奔主题,准被一把螺丝刀,把手机拆开,这时手机一分为二,前半部分有主板屏幕,后半部分就是卡电池的,你可以看到前部分主板上卡着一个摄像头,和摄像头对应的位置的后半部分会有一个四房的凹槽,因为摄像头也是四方的,等你合上时凹槽就是用来固定摄像头的。

我们通常装机是直接把两半合上,然后上螺丝,这方法没错,错就错字你没就检查凹槽,凹槽里面有个黑色的四方胶圈,这个胶圈刚好套上我们的摄像头,你必须先把胶圈拿出来,先套在摄像头上,再慢慢连同摄像头,胶圈一起放进凹槽,合紧,再上螺丝,不然你直接合上摄像头会卡主胶圈,导致不能对焦,记住,把胶圈挑出来,套在摄像头上,再去合手机。赶紧试试吧

网友:
确实跟楼主说的一模一样,不过好像有人发过这个问题的解决方案,所以我早就知道了!

网友:
其实直接拿掉也是可以的灬 我都这样玩灬

网友:
应该没有上到位哦!

网友:
之前换充电头拆开过,没有注意,我看看我的2S行不行

网友:
拆解、装配中的小细节不容忽视啊。

网友:
碰到过这个问题了。就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