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AINS_DIS_HR_HPC HP DV4 通病

楼主(2015-03-26):
型号HP  DV4板号 RAINS-DIS_HR_HPC           MV_MB_V2
故障现象为插入适配器,充电口的灯不亮。测量无3v。5V 待机电压输出 待机芯片PM6686 5V LDO 输出正常。。。测量19V 供电电压已经产生

测量EC 18脚 ACIN_EC 无电压 21脚 LID 电压3V 正常。从ACIN 入手开始查

搜索图纸acin_ec 。找到这里如图

ACIN 来自充电芯片。。测量M31ALDO 也就是充电芯片的21脚 。无电压 ,测量M31AACOK 也无电压。。M31AACOK 来自充电芯片 13脚。。。查到这里很明显充电芯片损坏。毛病找到,替换修复完毕

但是这里还要说一下。充电芯片13脚输出的M31AACOK ,还去往PQ9 。当ACOK 无电压PQ9处于截止状态。那么PQ9的D极为高电平。。因为PQ5 是P沟道场管。G极要低电平才能导通,所以这个时候PQ5其实是处于截止状态的。但是为什么我们测量公共点的时候他有19V 电压呢。这里可能会给新手一点迷惑了。其实看图就知道了。19V 电压是由PQ5内部二极管导通得到的。其实这个时候的19v公共点电压是虚压。。。。。

总结:由于充电芯片MAX8731 损坏。导致没有充电芯片21脚无LDO 产生。导致没有产生ACOK 信号。也就没有ACIN 信号。我查了一下论坛。看了很多兄弟都修过这个机器。都是这个芯片坏了。所以我在这里才说他是通病。。这个机器的图纸目前还未找到。我是借用这个兄弟分享的图纸修的。http://www.chinafix.com/thread-665727-1-1.html
图纸标号是不一样的。但是电路是一样的。大家不要根据标号来查。根据信号来找就OK 了。最近太忙没法发帖子,觉得我这个写的有用,就给点分吧

沙漠孤烟。。。 + 1 赞一个!

网友:
分析的很细致,思路清晰,佩服!

网友:
充电芯片坏的确不少,自检电阻坏的也多,ACIN没有,也多都是自检电阻坏,导致自检电压偏高可偏低而没ACIN。

网友:
不错以后看到着类机器得注意

网友:
标记不一样的图修起来麻烦的一B啊

网友:
很给力,看了楼主的贴子,秒杀了一台这个机器,这个富士康代工的,比较新的机器,还用这么老的充电芯片~

想给楼主加分的,可是说我不能对发表于360小时前的贴子进行评分~

网友:
收藏,留着慢慢 看

网友(2015-05-14):
通病 没遇到过  你分析的挺详细的

网友:
HP电源头不亮灯肯定是不触发的

网友:
谢谢楼主的资料哈和经验哈

网友:
楼主技术不错啊 学习了 牛逼

网友:
不能给你加分可惜了,

网友:
这个机器还像是一个2级管坏的多  像电阻一样的  直接拆了就OK

网友:
不要找信号来找问题,要从信号查问题。
把我都搞晕了

网友:
分析精辟  受教了。

网友:
图纸发一下吗

网友(2015-10-30):
没学过理论啊 看不懂学习中

网友:
手上正好一片这板,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