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INKPAD SL400换显卡坑爹一例

楼主(2015-03-26):
客户送修一台SL400 上电测试有光无显,报显卡坏了 需留下换显卡,等客户走之后 拆机,把显存和北桥仔细用锡纸包好(我换这类显卡基本一次性好,显存也不会爆珠子,隔热做好就行)上BGA,取显卡,换上新显卡,上电亮机,结果装机装好了,上电亮了一下黑屏,以后不管怎么试,都是黑屏,一长两短报警,我一下懵了,以为没做好,又上BGA加焊了下 ,还是亮一分钟左右后黑屏,难道是显卡本身有问题,我又从料板上拆个下来,装上去上电还是老样子,这时火大了,真想扔了不做了,一想现在生意也不是那么好,赚钱也不容易,就冷静分析了一下,为什么每次加热都会好,有可能是周围元器件有虚焊的可能,于是我就把周边电感全都加焊 ,再试 亮机,这一次不敢轻易装机了,裸板带硬盘进系统测试,反复几次 ,一切正常,这时候心才放下来,文笔不好,字码的不多,但是修复此机用了我大半天的时间,一点小经验,分享一下,顺便希望大家给加点分,下载分没有了,谢谢大家

网友A:
应该还会出问题,这机器就显卡显存和显卡旁边的几个MOS管出问题,大多我都是显卡显卡一起做过的,卖过几块板没做过显存的过不了多长时间就花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还会出问题,这机器就显卡显存和显卡旁边的几个MOS管出问题,大多我都是显卡显卡一起做过的,卖过几块 ...

谢谢你的提醒,我再把MOS管全换一下,显存我倒不担心,只前换的都没有返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