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e1-471g开机电流0.58-0.82-1.11不显

楼主(2015-03-26):
在论坛上下了三四对BIOS刷了故障依旧。加焊了显卡,南桥,故障依旧。查了各个电源好信号正常,平台复位也有,各路转换电压也出来了,不插内存电流0-0.36-0.77.现在不知道该修哪里,补充,换过内存和CPU

网友A:
换显卡试试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显卡试试吧!

准备重新植显卡

网友B:
这个是双显的,不要考虑独显先,查上其它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双显的,不要考虑独显先,查上其它的吧

集显供电也出来了

网友:
论坛上 有个472G跟我这台471G电流跑的差不多,那台最后刷BIOS好的,我把两对BIOS都刷好几个程序了,故障都一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双显的,不要考虑独显先,查上其它的吧

如果是你,你会查哪些地方?我查了各个电源好信号,CPU复位,平台复位,显卡的各个小供电,显卡复位也都有

网友C:
重置显卡,,,

网友D:
查查输出信号是否正常,各电容对地阻止。换个屏试试如果还不行,显卡值珠吧

网友E:
引用 网友C:
重置显卡,,,

显卡取下来了,发现没钢网

网友:
引用 网友D:
查查输出信号是否正常,各电容对地阻止。换个屏试试如果还不行,显卡值珠吧

直球试试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显卡取下来了,发现没钢网

显卡植了,效果一样

网友F:
这种问题有点麻烦哦,我也没办法呢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种问题有点麻烦哦,我也没办法呢

是有点麻烦

网友G:
看看 CPU供电   或是 显卡的供电  用示波器 打打电压的波形 看看正常吗? 如果电压都正常  就可以把声卡 网卡先拆下来  在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G:
看看 CPU供电   或是 显卡的供电  用示波器 打打电压的波形 看看正常吗? 如果电压都正常  就可以把声卡 网 ...

没示波器,不知道寻址到哪了,也不知道各个电压滤波正不正常。你感觉这电流过了内存吗

网友:
换个显卡吧

网友:
显卡坏的可能不大,重要的是收不了多少钱,能修就修,修不了就退了

网友:
感觉是显卡坏了

网友H:
显卡没过。。。。。。。。。。。
CSMing20
那就是查显卡的工作条件了
详情

网友:
引用 网友H:
显卡没过。。。。。。。。。。。
那就是查显卡的工作条件了

网友:
我有一台,开始修,先看看先

网友:
太麻烦不修了,不够费用

网友:
显卡吧。量下显卡到CPU的信号看下了

网友(2015-04-25):
我现在有个431的机器是外接显示正常。内屏有加电无显示。没背光。没有431的BIOS我就刷了两个471的BIOS结果情况一样。外接显示内屏没有。

网友:
我上次有一个机器,E1-471貌似,,桥边上有个电感焊的比较歪,你看看你的电感歪不歪?

网友:
那你把显卡也换了吧

网友(2016-02-29):
先改个集成试下

网友:
加焊有时候不管用 最好 重植

网友:
手上有台一样的打算换个南桥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