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驰黑将版2代开机花屏

楼主(2015-03-26):
本来无显卡核心供电 换下RT9259a后  开机亮机 但是花屏  我想先刷BIOS      哪位大侠有 影驰黑将版2代   GF9600GT PCI-E 1GB DDR3  256BIT  BIOS     有哪位同行遇到次问题吗   ?有那些可能的问题 呢?

网友:
这么个花法,弄不好是核芯坏了!

网友:
.............

海韵之恋 -4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

网友:
感觉是主控芯片  加焊吧

网友:
对啊,这么老的显卡没有什么维修价值了

网友:
应该是显存有问题还是不要刷bios了,

网友A:
先加焊核心,在刷bios   http://www.techpowerup.com/vgabios/index.php

网友:
  加焊吧  加焊吧  加焊吧  加焊吧

网友:
先把你BIOS改改,降显存和核心频率,然后用MATS软件测下显存通道,定位显存。再屏蔽通道。不会屏蔽看我的帖子

网友B:
不要一上来就加焊,先MATS软件测试,你一上来乱焊有可能扩大故障,也有可能一炮干好.G92的核心没那容易坏,除非压坏核心的,如果是有外接供电口的,由于插拔容易把显存搞脱焊。经验都传授了,自己琢磨去吧1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要一上来就加焊,先MATS软件测试,你一上来乱焊有可能扩大故障,也有可能一炮干好.G92的核心没那容易坏, ...

谢谢  指点   我会去看看你的帖子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加焊核心,在刷bios   http://www.techpowerup.com/vgabios/index.php

谢谢  我要注册个微博了

网友:
瞎搞要被封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