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A1466 不能正常开机

楼主(2015-03-26):
苹果A1466外接电源自动触发,开机正常,正常使用。 程序关机后,按键盘开机键无反应,待机电流偏高0.120左右。不接键盘哪个板待机正常。。刚入手苹果,请大师们指点

网友:
请问大师们;苹果触摸板上的小板能卖到吗

网友:
整触摸板换呗。价格又不高。

网友:
同样问题的一台.换触摸板..还是一样..没搞定

网友(2015-04-29):
换触摸板 这个搞了几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