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431装显卡驱动就开不了机

楼主(2015-03-26):
HP431 系统是 WIN8.1 不装显卡驱动可以正常使用,装了独显显卡驱动不重启能正常使用,驱动也能装上,就是重启后无法引导开机是哪出了问题

网友:
是不是BIOS设置问题啊.

网友:
BIOS一直没动啊,怎么调?

网友:
显卡驱动不兼容。

网友:
换个win7看下吧

网友:
有些老机型,可能还没支持win8.1的显卡驱动,BIOS也不支持,建议试试win7以下版本系统试试排除软件问题,剩下的可能显卡问题

网友:
换个驱动试试

网友:
给HP打电话,让发个驱动

网友:
显卡驱动不对,不兼容。试换个驱动或系统。

网友:
百度试试?

网友:
Win8用了一年了啊,就昨天才出现这问题,官网站下的驱动装好后重启也是不能开机,不重启分辩率都调过来了,说明显卡正常吧

网友:
BIOS恢复默认可能有奇迹

网友:
bios恢复默认还是一样,只有装win7试下了

网友:
显卡芯片和驱动问题

网友:
除去驱动问题一般都是显卡虚了,话说现在的AMD的显卡真的操蛋啊

网友:
估计还是别的问题,再找找。。

网友:
应该是电路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