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电源导致蓝屏死机

楼主(2015-03-26):
一、使用情况一个电源,型号:TT XP 355,几年前买的,前几年用的时候很正常,后来闲置了两三年。

二、现象
现在拿出该电源来用,发现了一个问题:使用该电源时,进入系统没几分钟,就听见硬盘会发出轻微的声响,然后无一例外的就蓝屏。刚开始以为是主板问题,换一个电源后问题就消失了。所以确定是这个电源的问题。

我怀疑会不会是输出电压不稳定造成的,到版上求验证。
使用的是IDE接口的硬盘,所以电源接口是大4pin的。

三、照片
拆开电源,查看了一下,发现一个电容上有些痕迹,请问会不会是漏液的痕迹呢?

四、测试数据
测量了输出接头的几个阻值,不知道有没有用处?
红——黑:  26.2 Ω
橙——黑:  26.6 Ω
簧——黑:  ∞
红——橙:  52.7 ∞

请各位帮忙看一看。

补充内容 (2015-3-27 10:41):
目前暂时找到原因(大4pin插头接线松动,或插针氧化,使得阻值变大),详细情况写在15#
多谢各位。版上真是高手云集。

网友:
我觉得输出电压正常的话问题不大,蓝屏还是第一次听到

网友:
我觉得与此电源无关,可能是某处接不好了,换电源的过程中碰着好了。

网友:
直接测输出电压是否正常,加载后再测是否有变化

网友:
看了楼上几个回复,没一个说上正点的。那电容是正常的,不要拆。我的建议:死机卡硬盘时,检测5VSB的电压和+5V的电压,凭经验,一般硬盘响都是+5V影响的,检测此线路上的反馈,尤其是那个431,有时候更换了直接好了。

网友:
换个电源,又不贵。。。

网友:
电源的好坏 影响很大的 以前我用一个杂牌电源 硬盘使用速度很慢 后来换了个航嘉的 好了 有的电源 开机  进系统 都行的 但是会坏主板  主板换上去 没过多久就坏了 你要不换电源 换张主板坏张主板

网友:
我自己的都用航嘉 不会用杂牌

网友:
烧主板 烧硬盘 会的

网友:
电源带负载能力差,或者功率不够,或者滤波不良,电源软故障不好查,要有专业滴维修工具,和足够滴时间才能找出根本原因

网友A:
有时候电源接口大4pin的插件松动接触不良时也会引起硬盘工作异常。

网友:
以前遇到一个电源里面电容鼓包导致档C1

网友B:
阻值属于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B:
阻值属于正常,,,,,,,,,,,

谢了楼上各位!
我会再仔细查查。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时候电源接口大4pin的插件松动接触不良时也会引起硬盘工作异常。

可能被仁兄说中了!真是高!
我测了一下几个大4pin各插针(同一线路不同插针)的阻值,确实发现一些问题。
这个电源有两个大4pin连出线,如图所示。其中每个连出线的第一个大4pin接头没问题,剩下两个都有问题。

测试方法是:用大4pin上的12V、5V、地线,分别和主板ATX4pin对应的相同线路,万用表测试两端的阻值。

结果是:除每个连出线的第一个大4pin接头外,其它4个大4pin的插针都有阻值过大的情况。测试下来,一般正常的阻值在零点几Ω。不正常的阻值在几Ω到十几Ω左右。有些插针会由于接头摆放位置的差异,测量的阻值也有波动,可能是接线松动的缘故。

一般正常阻值为零点几Ω,如照片1(照片上的测试方法和上面不同,为了拍照片,万用表的正负极都用了大4pin)

现在发现同一路线的两个大4pin地线之间的阻值有2.0Ω,应该是不正常的。原因应该是插针表面氧化,或者接线松动。如照片2:

非同一路线的两个大4pin地线之间的阻值有3.5Ω,也是不正常的。

目前正用两条线的第一个大4pin测试中,如果不再出现蓝屏现象,应该就能确认上述结论。

网友:
  这个 很正常的     爆浆了    都会电压不稳   】

      多都是电源的问题

      就是 换电容不怎么好换

网友:
这个都来研究下啊, 精神可佳啊,不过电源不正常烧板,坏硬盘的也遇到过不少……
电脑修多了,你们发现你这情况很常见啦……

网友:
现在谁还修电源了,直接换个二手长城或者航嘉得了!

网友:
不用修了,直接换了

网友:
电源问题会造成蓝屏的,已经遇到过多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