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两天被一台HP CQ45玩坏了,大神们给点思路!!!!!万分感谢!!

楼主(2015-03-26):
HPCQ45,
板号6050A2493101-MB-A01
故障现象如下:
       原始故障为不过内存,电流到1.1-1.2左右,查了下是显卡的一个供电没出来 ,修好后,过内存(内存排阻上能抓到闪动的波形)亮了一下 ,没出LOGO,但是左下角闪现了一下那排英文,(就是提示按F10那个)。屏还是亮的 ,没有任何显示。不知道是什么问题就把显卡加焊了一下,问题还是如此。看架构是桥输出显示信号,又加焊了一下桥,还是如此。没思路了就把显卡摘掉了 (没用显卡),故障还是如此。被搞烦了 就换了一个桥 ,还是这样的情况。
       有个有疑问的地方:集显供电0.8左右,有时会集显供电出来持续几秒就没了。查了反馈两根线到CPU的没有断线掉件。不知道怎么搞了。过流检测也没有断线。

      各位大神大家说说这都是什么情况 ,遇到两台了 ,完全没法搞定。已换过U,内存,刷过BIOS.

网友:
坐等结果!!!!!!!!!!!!!!!!!!!!!!遇到两台这样的奇葩了。

网友:
如果是三代的处理器就是来一下集显电压就没有了。不要怀疑这个,找找其它原因,如屏线,南桥.

网友A:
问题应该还是出在BIOS上,集显供电出来过就行了    不要管他  HP的BIOS很烦   我还修过一款机器  独显供电压根就没出来,但机器亮了的   我也没管它  估计是省电设计

网友:
我有台3代DELL2040开机基显电压出来一下又没了,机子能亮进系统就掉电

网友B:
什么平台的,感觉还是BIOS,南桥

网友C:
引用 网友A:
问题应该还是出在BIOS上,集显供电出来过就行了    不要管他  HP的BIOS很烦   我还修过一款机器  独显供电 ...

你有BIOS吗 。发一个给我呗,
论坛的BIOS我都试过

网友:
你这个现象 感觉还是BIOS问题可能性大。都显示字符了,

网友:
建议楼主先刷个BIOS程序,一般刷BIOS可以排除好多错误的思路

网友:
重植吧,加焊不一定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什么平台的,感觉还是BIOS,南桥

INTEL的,桥换过.BIOS刷N个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有BIOS吗 。发一个给我呗,
论坛的BIOS我都试过

要看型号尾缀的

网友:
我有台跟你差不多。也没搞好

网友:
还是先刷个BIOS 吧

网友:
有没有对屏接口的LVDS信号打一下值

网友:
CQ45 ? 有集显 ?

网友:
很明显就是BIOS问题,还去显卡,和桥

网友:
这个加焊显卡  可能好的概率 百分之久十   bga  120   50      160   50      190    50    我昨天就修好一台           用风枪也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