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派]
主板的驱动是存在mcu上面还是epprom上面呀?

楼主(2015-03-26):
主板的驱动是存在mcu上面还是epprom上面呀?一直搞不明白

网友:
你问的不太专业呀,,,MCU程序和epprom参数

网友:
主板的驱动?主板的bios?ecu是?epprom是?这几个概念你有没有搞明白呀?

网友:
只听过刷MCU的……

网友A:
你问的是程序吧。当然是存在EPPROM里面了。

网友:
你说的是显示器,还是台式机主板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问的是程序吧。当然是存在EPPROM里面了。

程序应该是存在MCU里面的吧。

网友:
看厂家设计有的是直接烧录到MCU里的有的是外挂存储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