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大家帮我看看这是屏的问题吗

楼主(2015-03-26):
这是屏的问题吗?70收的 亏了

网友:
明显是屏坏了,只能这么用了,,,,不要浪费时间了

网友:
是屏挂了,没有救了。

网友:
屏出亮线啦,没治,凑合着用吧,使用中会出现增多或减少亮线。

网友:
修机用,不亏

网友:
竖线可以修的。有专业的工具的。你上网找找。

网友:
屏坏了,可以维修的

网友A:
屏上面的软排线的问题。。。

网友:
明显是屏坏了,

网友:
出线了 没法修了 据说返厂 热压能行

网友:
70收的是 亏了!

网友:
屏出这么多线,是屏上的模块坏了,而且坏了好几个,没有价值修了

网友:
这很明显的 屏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屏上面的软排线的问题。。。

嗯好像是,师傅说不好修。没见师傅修过

网友:
很明显是软排线出问题了····70收着来试机还行。

网友:
不好修,不过70还行.........

网友:
屏挂了  70收亏了    就当买了个教训吧

网友:
确定了是屏的问题

网友:
百分之百屏的问题。70收个壳,还有两个版,

网友B:
亮线   这个是没的修的

  我们收这个   一般就最多  30块

  都是  拆板子 的  其他就没  什么用了

        都这样了  你还收   70        要卖掉电源板  和驱动板两个才能回本了

        赚不了多少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亮线   这个是没的修的

  我们收这个   一般就最多  30块

恩是的,我就当交学费了,我以前没修过显示器,下次不会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恩是的,我就当交学费了,我以前没修过显示器,下次不会了

  这是  自己在开维修店  还是收的废品     哦

网友B:
引用 网友B:
这是  自己在开维修店  还是收的废品     哦

就当收废品   拿来研究下  打开看看  有没有好耍的   是这个心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就当收废品   拿来研究下  打开看看  有没有好耍的   是这个心理?

是啊 ,想想就当教训,最多赔70,还赔的起,就当玩玩好了

网友C:
你在四川攀枝花?我记得那个攀枝花一年365天都在招人,不知道是不是你们店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在四川攀枝花?我记得那个攀枝花一年365天都在招人,不知道是不是你们店

应该是  把

   攀枝花  海妖科技     攀枝花 最大的   电脑维修中心

   显示器    打印机    笔记本    主板    数据恢复     投影机  音响

      都在修    可以考虑下我们这 现在 还在招人

网友:
修软排线,只有工厂才能修,外面都没有这种机器

网友:
这样的20已经是高价了

网友:
亏大发了, 没得救的

网友:
好多亮线啊。

网友:
明显的是屏啊....

网友:
果断换屏幕,很明显的亮线!必坏无疑!看来只能拿来做维修用!

网友:
很明显屏坏了.

网友:
一看就是屏的问题

网友:
亮线一般都是屏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