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AIR电脑双系统,WIN7分区想要不重装系统扩大分区可以吗?

楼主(2015-03-26):
朋友的MACBOOK AIR电脑双系统,WIN7分区约28G,想要不重装系统扩大分区可以吗?

网友A:
好象用什么分区软件可以做到!但如果是我就用块备用硬盘将两系统GHOST备份(分区到分区拷贝),然后原硬盘重新分区再拷回去!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象用什么分区软件可以做到!但如果是我就用块备用硬盘将两系统GHOST备份(分区到分区拷贝),然后原硬盘 ...

问一下,你安装过苹果双系统吗?苹果的能用GHOST吗?

网友:
顶起来......有对苹果双系统熟的吗?

网友B:
可以用软件操作,在WIN7下面,百度上面有哈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象用什么分区软件可以做到!但如果是我就用块备用硬盘将两系统GHOST备份(分区到分区拷贝),然后原硬盘 ...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以用软件操作,在WIN7下面,百度上面有哈

网友:
这是百度上网友的见解,供大家参考.....

网友C:
好像有个叫无损分区 的工具

网友:
引用 网友C:
好像有个叫无损分区 的工具

PC机上有无损分区工具,MACBOOK上没有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