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41V 卡LOGO 代码38

楼主(2015-03-26):
昨天一块华硕P5QC,今天一块凌志G41V。同样的问题,诊断卡跑38,卡开机画面。
都没有刷过BIOS。华硕是找不到,凌志G41V,不敢刷,怕别的厂家G41V和这个不一样。
以前看过同行帖子,说是外设问题,全拆了不行,还有北桥问题的说法,结果昨天一块北桥被干了3次。
代码00了都。
今天还有说干北桥的吗?
实话说我BGA技术不好,笔记本显卡还敢做下,这北桥几乎没成功过。

网友:
来捧个场的都没有,就是有说让我再做北桥的BGA,我今晚就搞它。当练手了。

网友:
不想打击你。有时当LOGO是南桥的问题,G41尤甚。不过你确定外设都拆了?USB接口测过没有?

网友:
我也有卡LOGO的时候,,刷BIOS,加焊桥试试!1

网友:
外设排除,换南桥

网友:
你能说说都拆了哪些外投吗?

网友:
干南桥吧,奇迹会出现的

网友:
谢谢大家,在向正东的指导下,干了南桥。修好了。不过板子变形严重。不知道迅维360的问题,还是我水平太次。置锡珠的时候倒了半罐子出来。至少3000粒,心疼。

网友:
外设拆了不行只能换南桥。加焊是没有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