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箱上的电源开关,重启开关都坏掉了,要怎么开机?

楼主(2015-03-26):
机箱上的电源开关,重启开关都坏掉了,要怎么开机?

网友:
拿个铁东西上去碰PWR SW + GND就行

网友:
拔下开机线,不要开关,两根线一碰就行,你花两块钱去买根开机线换上不就行了

网友:
开关坏了换开关啊!芯片坏了知道找同型号的更换,MOS管坏了也会找类似的代换,怎么开关坏了就不会换了?

网友A:
无语,楼主还是潜水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无语,楼主还是潜水吧

呵呵,有同感

网友:
这真的是基础啊,亲,这样好吗

网友:
这问很让人无语,啥坏修啥啊,

网友:
机箱前面板一般是可以单独摘下来的,要注意连线,在前面板背面对应位置找到开关键,和重启键,拆下来照样子买回来焊上即可

网友:
现在都有成品带线开关卖 换一个

网友:
这这,大哥你是干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