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470MOS管毁坏,修好后进不了系统

楼主(2015-03-26):
V470掉电,换掉铁壳MOS后还是大电流,再换MOS驱动芯片好了,但是进系统就卡在WIN7光标那里,进PE也进不去老死机

网友:
那位大虾遇到过啊

网友:
把芯片所有管子都换了吧,有波波看下波形看纯不纯,不纯电容,你懂的

网友:
在论坛上问了一圈说CPU烧了哦

网友:
楼主有考虑到硬盘和内存问题么,

网友:
还是换个CPU试试吧

网友:
把那一组管子都换 了,试试

网友:
这机器一般都烧U

网友:
直接换CPU
遇到了好多台,换完铁壳,后卡LOGO 换完CPU 就好了

网友:
哈哈,这神机。10台中有9台CPU供电烧,CPU也跟着烧。

网友:
说的不好听点  这王八壳子太恶心了  一个焊接不好 后续的问题接踵而来啊  死机掉电之类的   CPU烧的也很多

网友:
象这种烧铁壳管的机器,一般芯片,MOS管,CPU一并更换!

网友:
换EC试试吧

网友:
我上次就烧了一个CPU,

网友:
就是U坏了.

网友:
楼主问题解决否?

网友:
是不是那个铁盒子

网友:
换个CPU试试看

网友:
应该是U吧 这个遇到过,楼主参考下

网友:
铁壳的不好换的楼主加油吧

网友:
470这烂机99%CPU坏

网友:
CPU的可能性比较大

网友:
都是CPU 坏了导致的

网友:
比我好多了   板子修好了  cpu坏了   然后不修了

网友:
直接换CPU.

网友:
不要考虑了,直接换U。包好。

网友:
别想其他的了,直接换CPU就OK了。前几天修的联想Z570也是CPU铁壳子烧,换掉芯片上下MOS管,进系统蓝屏。换一代用双核的那种OK。

网友:
不用想了   换U就OK

网友:
谢谢各位,U坏了哦

网友:
原本掉电?这个时候CPU可能还没坏
你弄成大电流,CPU必坏。
改MOS管吧,焊接铁壳管我也没什么信心。

网友:
进不去系统是CPU坏了,换个U试试。

网友:
PU4313这个铁壳完全烧黑了。,换到PU4310那里,现在能开机就是卡LOGO,按F12可以进到PE里面,会死机,不知道 怎么弄了。求高手帮忙

网友:
换过CPU了,也会出现问题

网友:
测两组电感是否有波

网友:
换CPU试试吧,这机供电烧了,CPU也易出问题的

网友:
CPU也爱坏的

网友:
这个是Cpu 问题
是不是过了微软图标不进桌面   换CPU会好

网友:
老生常谈的问题,CPU 管子坏的同时把CPU 也给烧了,换掉CPU 就好了

网友(2015-05-04):
我手上有一个,集显IC和上管都换好了,能亮机,不能上集显驱动,不知道要不要换U

网友:
很有可能CPU也是坏的哦,换个吧,再不行,吧CPU供电芯片也换掉

网友:
来自: 云南昆明
学习学习学习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