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L700充电奇怪问题

楼主(2015-03-26):
机器型号:东芝L700
机器故障:不充电
充电芯片:88731

机器结果手拆开看是个二修机,目测充电芯片动过,KBC也动过,   充电电压却只有7V,正常应该是12V才对, 于是测量上下管均正常,  公共点电压18.5V正常,于是开始查充电芯片88731的条件,发现ACIN\ DCIN均正常, ACOK 2.6V可能是偏低一些, 无ICM信号,换了个88731上去还是一个德行, 上下管被上家换过,而且是改的
图纸上显示原装上下管是AON7410现在改的是SI7170,看样子应该能通用吧

网友:
电池有没有问题,再看下电池接口的电阻

网友:
我遇到2次是P沟道换成了N沟道

网友:
我也遇到过

网友:
充电电压只有7V,低了!上、下管正常那就该查反馈电路了,即芯片的第15脚,应是输出电压经电阻分压得到的电压值,你图不全。

网友:
楼主 修好了没阿.......

网友:
我也见过,但没修好

网友:
有人说换PQ5 PQ6好的,你没试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