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300E43-S06CN维修

楼主(2015-03-26):
今天商家拿过来一台三星300E43本子,说是客户拿过来是清灰装系统结果清完装机不通电了,他说清洁的时候很小心没有损坏哪里也没有掉件。把商家打发走。进入正题 通电电流0.08,按下开关灯闪一下电流0.25。估计应该是待机的问题,拆机仔细看主板没有划伤,很新。待机芯片51125,裸板通电居然显娃娃了反复试了很多次都显示(心里暗地高兴今天捡了一个便宜,难道真的是清灰搞短路了)仔细观察了一下D壳  C壳  主板没有发现什么异常,装机又是同样的问题,拆机裸板把所有的都装上通电一样的问题,最后排除到取下无线网卡就正常装上就出问题,无线王卡在别的机器是好的,换一张也出现一样的问题,还是主板上的问题。这是又来生意了就放到一边。第二天一早到店上修这本本,通电不显,取无线网卡也不显,此时51125发烫 应该是有微短路。测3V只有0.6  5V只有0.9,上图  从图上看51125是线性3 5V待机测16脚主供电19V 13脚线性电压开启EN0 3.3v  8脚17脚线性电压3 5V 都正常 。1脚和6脚是3 5V开启脚,1脚有0.6V  6脚有1.6V重点放在1 6脚上。1脚和6脚都是由EC 4脚发出的KBC3_SUSPWR经过两个场馆过来 测R1191 R931线性5V正常   KBC3_SUSPWR信号3.3V正常。有时又能正常开机 应该是某个电阻或电容性能不好引起,由于没有示波器只能用笨办法排除了,经过一番测量最后锁定在C1020电容上,这电容取下测怎么都是好的,装上就出问题,找一颗换上反复开机很多次没有问题。最后亮机测1脚开启电压0.8  6脚开启电压1.2。不是怎么会发帖

网友:
这电容应是清灰弄坏了,电容两端金属箍接触不良了。

网友A:
3 5V的开启电压  0.8  1.6?   这也行    楼主没测错吧

网友:
好好看看不一定电容,

网友B:
引用 网友A:
3 5V的开启电压  0.8  1.6?   这也行    楼主没测错吧

51125  1脚和6脚是3 5V的开启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B:
51125  1脚和6脚是3 5V的开启电压

亮机后测试1脚0.8  6脚1.2,而且反复开机很多次

网友:
有不对的地方欢迎纠正

网友C:
开启测错了吧,这电压不行的

网友:
清灰的时候不小心把电容脚碰的接触不良了

网友:
很好    很好

网友:
引用 网友C:
开启测错了吧,这电压不行的

我开始也觉得不对,我换了一块表测还是一样的,

网友:
技术好牛。值得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