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手机维修]
有没有大侠知道做s4 9505wifi的温度?

楼主(2015-03-26):
我收的一台s4wifi打不开换了两块无线网芯片了,换后电流二次开机都大,好像是芯片在做的时候温度高了导致损坏,现在都不敢发芯片换了,是什么原因请大侠赐教,还有就是所有s4无线网芯片都一样吗?
WiFi打不开
WiFi
芯片

网友:
就是在待机的时候电流大,拆掉Wi-Fi芯片后电流才正常,怕是芯片在安装的时候温度高了怎么的短路坏了,温度低了又焊不上去

网友:
S4 WiFi 我以前遇到过,拆装了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