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台三星的 4521F 出现如图的显示情况,不开机,无任何反应

楼主(2015-03-26):
我台三星的 4521F 出现如图的显示情况,不开机,无任何反应,估计是未通过自检, 请教各位大师父,我估计是主板坏了,能否有方法维修

网友:
这是什么东东?没见过!

网友:
这东西是什么 没见过

网友:
三星的一体机 开机后 就一直显示 这个啊....

网友:
刷写过程序?

网友:
主板 坏了

网友:
把电源板上的35V电容换了就解决问题

网友:
换大电容呀

网友:
主板问题多一点吧

网友:
电源板有电容鼓包了,通病

网友:
同意12楼的,检查电源板

网友:
修好回个话啊,喝水不忘挖井人

网友:
检查电源板

网友(2015-05-04):
lz 妳发的驱动板。。。      故障是没12#说的那样啊!这个电源板也不贵啊  也就30多!不加运费!

网友:
4521不开机,先检查电源班上的电容,在两个散热片之间的那个电容容易坏。

网友:
先换掉C105,不行的话基本就是主板了

网友:
换电容试试,不行换主板。鉴定完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