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大师性能跑分测试,显示器黑屏停止工作!看这配置是怎么回事?

楼主(2015-03-26):
性能检测跑分,到了显卡性能那一项动画出来10多秒,显示器就停止工作!只能强制重启。
前段时间玩实况足球窗口可以玩,放全屏就显示器停止工作。重装系统后玩实况足球还是一样的情况。。。。这是怎么回事啊?这显卡是坏了吗?

网友A:
电源功率充足?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电源功率充足?

电源刚刚看了航嘉冷静王标准版 额定功率230W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源刚刚看了航嘉冷静王标准版 额定功率230W

电源功率小了!换个400W的试试。

网友(2016-09-15):
换了好了没有呢,怎么解决的呢LZ

网友:
呵呵 显卡挂了啊  最好不要用路大师跑 毁机器啊

网友:
额定功率230W 功率小吧

网友:
我感觉是显卡驱动问题或者以前也遇到过显卡自身问题,先把显卡驱动问题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