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捷(三星)ST1000LM024,BIOS不认盘,仅通电10秒内硬盘内有轻微的几声叽.....

楼主(2015-03-26):
请教:移动硬盘----希捷(三星)ST1000LM024,BIOS不认盘,仅通电10秒内硬盘内有轻微的几声叽......叽......后再无动静。 之前说是摔过,难道摔过会出现不认盘的问题?    大概是什么问题,电路板?磁头?电机? 谢谢!

网友A:
摔过的硬盘出问题基本都是在机械部分上的!需开盖检修。

网友:
不要数据...算了吧...

网友B:
硬盘这个东西很容易坏的

网友:
磁头有问题,但是没有专业地方,没法开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摔过的硬盘出问题基本都是在机械部分上的!需开盖检修。

开盖简单,无尘环境不好找

网友:
引用 网友B:
硬盘这个东西很容易坏的

不是很容易坏,是不抗摔

网友:
看看是不是硬盘插槽出了问题

网友C:
卡磁头了 这个型号的通病

网友:
引用 网友C:
卡磁头了 这个型号的通病

谢谢!
谢谢各位解答!

网友:
摔过,还是不要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