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求助 15.6LED有红线是什么情况

楼主(2015-03-26):
第一次遇到LED有这个问题的。

网友:
应该是屏的问题吧···LED的不会怎样变色的要么就是黑掉·····用通用的点点屏,确定问题在哪里。

网友A:
第一张图上的网格是怎么回事,,,,

网友:
引用 网友A:
第一张图上的网格是怎么回事,,,,

网格是背景吧,

网友:
这现象还真没见过是屏问题吧

网友:
觉对是你的屏坏了,换屏吧

网友:
什么情况 哦      是哪个一道一道的 莫

      死不是   vga 线的问题 哦

网友:
屏幕代换过没

网友:
图片看不清楚,这看起来像是PANEL斜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