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ga-g31-es2c供电全有,但全板无复位

楼主(2015-03-26):
技嘉ga-g31-es2c全板无复位,按时序测量内存供电,桥供电,总线供电,cpu供电全有。这下可肿了,不好维修了。供电查完了,下来应该查pg吗?cpu的管理芯片是isl6321,37脚pg,1.1v. en脚是2.5v.在这里,我想问的问题是,管理芯片上的pg和cpu假负载上的测试点的pg说的是一个道理吗?我测试过这些地方后没有查到什么问题。就测量了时钟芯片的晶振两脚电压差值为0.08v.我还测量了pci,cpu都没有时钟电压。难道是时钟芯片坏了吗?请问师傅们,给我指点一下思路。谢谢。

网友:
上真的CPU测试。
有时候假负载不行的。

网友A:
没复位要找电源管理心片的PG。还有ATX电源发出的PG给IO,IO收到后,IO再发个PG给南桥,找到这几点你的主板可以维修好了

网友B:
这个板子通病就是时钟芯片,换了准好。

网友:
跑时钟电路吧。

网友:
看看USB口有没有坏的,我遇见过USB口针碰到外边的铁壳不跑码的!

网友:
这种板子应该很好修吧

网友:
学习一下!

海韵之恋 -4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复位要找电源管理心片的PG。还有ATX电源发出的PG给IO,IO收到后,IO再发个PG给南桥,找到这几点你的主板 ...

是vrmpg和pgrok吗?vrmpg这个信号进南桥了。另一个信号是去了io了。是测量这两个信号吗。我想问的是假负载上的pg指的是什么呢???

网友:
CPU座子里面的PG是:cpupwrgd ,ATX_PWROK 和VRM_PWRGD  正常后就会从南桥发出

网友:
建议换个时钟试下

网友:
既然发现时钟不正常还等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C:
好好测量下时钟开启电压。

vrmgd有1.5伏吧。有电压哦。怎么办呢。

网友D:
引用 网友B:
这个板子通病就是时钟芯片,换了准好。

我明天换一个试试吧,只能用原型号换吗??

网友:
我手里有好几块这样的板子  什么都正常  就是不跑吗  着急啊

网友:
之前我修过了一片跟你这种一样情况的    做了一下南桥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明天换一个试试吧,只能用原型号换吗??

这个板子有图纸的。

网友:
刷BIOS 看看可以好吗

网友:
这版时钟坏的多我都换了好多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