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U450酷睿2双核双显卡内接和外接都是白屏求助

楼主(2015-03-26):
      接一台U450酷睿2双核双显卡的机器,独显为216-0728020,集显北桥为GS45,客户描述装系统死机强制关机再开后就白屏无任何图像了,我接手检测内接和外接都是白屏,按开关无法开机,按键盘指示灯也没反映由于是通病显卡,果断更换,故障不变;再想到联想的bios易坏,又更换了BIOS芯片下载刷了两次BIOS,还是一样;于是只能静下心来,下载了图纸仔细查看,这机器是通过u73这个视频控制输出来进行双显卡切换的, 当17脚DGPU_SELECT#为高低平是输出集显部分,低电平是输出独显,实测该脚一直为3.3V,当我下掉独显时,该脚却一直为低电平,同时内外接都不亮了,可见不装独显是行不通;在白屏的时候我测试了GMCH_DDC2_CLK 和GMCH_DDC2_DATA有如下波形和芯片输出脚一致DDC2_DATA和DDC2_CLK基本一致, ,而独显输出的VGA_DDC2_CLK 和VGA_DDC2_DATA却无任何波形,另外我也测了LPC总线的波形和内存排阻上AD线波形在屏亮的时候还一直有;请教高手上面的EDID波表正确吗,以我的描述该机会是哪的问题呢,北桥吗?
        等待中........

补充内容 (2015-3-30 16:00):
此机已修复,先加焊了北桥不行,订桥更换后OK;尝试把显卡晶振摘掉看能不能点亮,结果是点亮了,但是过LOGO后黑屏,但是能开机,内外接都一样,估计是LOGO后系统才开始检测显卡!

网友:
我想只有干桥了。

网友:
不要上来就干桥,测测显卡周边的电压

网友:
没遇到这故障 期待结果

网友:
还没学会示波器 不会看

网友:
应该是缺少一组电压

网友:
干桥试试看,,,

网友:
先查供电, 接着干桥

网友:
EDID波形正常 个人觉得显卡正常 重点北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