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M720-ES3 无内存供电维修

楼主(2015-03-27):
不知不觉到基地已经一个月了 时间过的真快的,  在徐老师的精心教导下,自我感觉受益匪浅啊,  今天 下午到实践修板的时间,也是考验我们的时候,去老师那拿了一块故障板子。

    板子拿到手心里有点激动,由于是第一次修板,按照徐老师上课给我们讲得维修思路一步步慢慢来,
1.主板型号:GA-M720-ES3
2.外观检测:主板电容,MOS 电源管理芯片,南北桥没有发现异常现象
3.短路测量:PCI_E B10   100  USB数据线  700左右CPU供电 500左右
内存供电 45  桥供电100左右      总线供电200左右,阻值都正常,
4装假负载 诊断卡 ATX电源,点开关触发, 可以触发,但是没有内存供电,
按照主板上电时序: AMD  :待机—--内存-----CPU—--—---总线,先修内存供电,内存电源控制芯片型号ISL6545,找到芯片引脚定义

查工作条件
1.VCC5BOOT1脚供电0V,不正常,断电,打芯片对地值:VCC5003LAGATE4002,明显短路

在线测量下管MOSGS为击穿状态,一般新手都会以为是MOS管坏了,其实是控制芯片的短路导致,原因很简单看下图,图为内存供电输出电感不短

拆掉控制芯片,5脚  4脚对地值恢复正常,看来问题找到了,是控制芯片损坏内部短路,换上新的ISL6545后内存供电1.8V出来了,

网友:
    电感不短,就说明芯片短路,与场馆无关,不理解!

网友A:
基地培训的就是好呀,思路清晰。

网友:
引用 网友A:
基地培训的就是好呀,思路清晰。

必须的嘛

网友:
思路清晰,图文对照,看着方便。

网友B:
楼主能否解释一下为什么内存供电芯片短路还可以触发?

网友:
修板子思路一定要清晰,你这个非常好,很好的案例。

网友:
这么好加精啊!基地的学员就是牛!

网友:
非常适合新手的……谢谢LZ

网友:
唐大仙 威武

网友:
这个问题一般都是直接秒杀掉的。、赫尔

网友:
基地就是好啊!   看来也得去基地学习一下

网友:
这个非常好,很好的案例。

网友:
思路很清晰,还是基地好

网友:
太牛了 。我这个华硕板内存也不供电,pwm芯片都找不到资料  我也是醉了

网友:
楼主思路明确,值得学习。

网友:
小手一抖,现金到手,一天多几块这样的板也不怕了。

网友:
楼主修的简单明了,,不错,,新的大神即将崛起!!!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能否解释一下为什么内存供电芯片短路还可以触发?

你没有仔细看贴啊,不是内存供电输出短路,是芯片5脚VCC和4LGATE脚短路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能否解释一下为什么内存供电芯片短路还可以触发?

细点说就是芯片的下管驱动脚对地短路,是芯片内部的一相驱动管击穿了,芯片本身并没 有大短!所以可以触发。

网友(2015-05-03):
我一般是直接打上下管的对地阻值 就可以判断是哪里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