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L630触发瞬间掉电

楼主(2015-03-27):
今晚接到一台东芝L630,小弟看了说是按开机键没反应。我拿过来接上直流电源,按下开关,发现电流一下跳到0.65就马上掉下来,然后就没反应了,再按开关也没反应。报了修主板200块后,客户把机器留下来了。
主板拆下来之后将CPU和内存都卸下,公共点、各电感打值都无异常。上电,3/5V都有,但短接开关完全没反应,连开始的电流跳变都没了。于是将主板电池拆下,想试试自动触发会不会有什么不同(到最后发现东芝这个机器不接主板电池上电是不会自动触发的,是不是东芝的机器都这样呢?经验不足。。。),结果还是一样。。。
不触发了,难道要从开关→EC→桥一步步查起?纠结一会儿后突然想起之前看到一个帖子说是东芝L630不开机有个通病是ECbios坏。。。http://www.chinafix.com/thread-756923-1-155.html
刷个bios可简单多了。。。二话不说,拆了刷。。在迅维客户端上搜了一个L630的ECbios刷上!
通电,短接。。。。是的,没那么简单。。。还是一样完全没反应。测一下3/5V,发现3V还是有,可5V却不见了。。。既然有所不同,那就可以分析了。。。按说刷bios是不会导致5V丢失才对啊,难道是刚才装bios芯片弄掉了某个小元件(用风枪拆,用烙铁焊回去的)?对着bios周围看了一下,发现还真可能弄掉件了,在芯片6、7脚边上有个空焊盘,量了一下,焊盘两个脚分别接bios芯片的7、8脚,和电路图一对比,原来是7脚的上拉电阻R330(3.3K)被我弄掉了。。。
料板上随便找了个2.2K的装上,然后上电,触发前先量一下3/5V,3V还在,5V回来了,于是短接开关,主板上几个LED灯亮了,但很快又灭了,一会儿又亮了,就这样不断循环。。。是不是要装CPU了?
断电,上U,再触发,是的,触发了,电流上去了,也不再掉下来了。断电,上内存,上电,触发。。。电流跳了几下之后,到了大约0.7的样子又掉下来了,然后循环上上下下的。。。断电,下内存,再上电,触发,不会掉电。。。难道内存坏了?内存坏导致掉电?灵机一闪,又想起来看过的L630的一篇帖子http://www.chinafix.com/thread-623932-2-805.html
就是内存坏导致的掉电。
换内存?看了一下,客户的是2G的内存,如果修板包换内存的话,我就什么赚头了。。。先把内存金手指处理一下吧。。。
看到这里,有心水的看官肯定猜到结局了吧。。。用橡皮擦擦擦内存金手指,再装回去,上电不掉了,接上显示器,显示!
之所以发帖,一来因为第一个参考贴中说ECbios是通病,这里算是辅证吧;二来内存导致掉电的确是第一次实际接触到。

沙漠孤烟。。。 + 1 赞一个!

网友A:
三是在拆焊元件时一定要小心又小心,弄丢了小件实在是麻烦麻烦。

网友:
就是EC程序坏了吧?

网友:
最好做个总结,让人一看就明白。给楼主加分

网友:
看来就是BIOS程序坏了导致的啊

网友:
个人感觉你对你看过的帖子都有很深的印象,佩服你的记忆力,因为你一下子想起了两个例子,表示赞。

网友:
手上一个65主板  不上u电流0.2没有u供电,其他电压都出来了。上u自动触发掉电,还不知道怎么修呢

网友:
开机掉电的楼主怎么上来就刷BIOS,不先排除下外设么?

网友:
会不会主是内存过不了掉电的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三是在拆焊元件时一定要小心又小心,弄丢了小件实在是麻烦麻烦。

你总结的非常好,

网友:
就是EC的程序坏了

网友:
总结的 太好了  思路清洗。

网友B:
品牌笔记本的保护电路做得比较有逻辑性,内存不插有时也会掉电,比如DELL台式机主板某个地方短路了,连开关针的触发都被保护起来,要重新取出CMOS电池清空才能重新触发,没想到吧!

网友:
这么说最后还是内存接触不好掉电?

网友:
ec程序坏了是一个通病,得到了很好的也正

网友:
换电容试一试 东芝电容、好坏

网友:
不过 供电 部分也要注意

网友C:
充分证明了迅维论坛的强大,高手在民间,多看帖多回帖也是一门技术

网友:
下次小心,拆BIOS我都是烙铁的

网友:
基本功不扎实,拆BIOS芯片都能掉件。

网友:
拆bios注意。。小心为好。。呵呵。。。学习。。

网友:
掉电问题很多。慢慢查吧

网友:
像这种SO封装的芯片用刀型烙铁拆装效果是不是好些?

网友:
还是要细心  焊接技术一定要好   好在有图纸  不然你掉的原件就不知道是 啥了

网友:
掉电大多数都是电压 程序 之类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品牌笔记本的保护电路做得比较有逻辑性,内存不插有时也会掉电,比如DELL台式机主板某个地方短路了,连开关 ...

原来是这样,DELL确实设计不错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充分证明了迅维论坛的强大,高手在民间,多看帖多回帖也是一门技术

兄弟说的对,另外多发好帖也能快速增加下载分

网友:
这是内存引起的掉电吗,有点意思。

网友:
这个帖子不错,能学到不少知识

网友:
还是要小心,

网友:
修块板,半小时能解决最好,修一个小时以上就开始烦 了

网友:
向你看过贴的修客感谢吧

网友:
是不是一开始就是内存坏了?

网友:
这苹果 修的好   赚的实在

网友:
赞一个,很不错的技术

网友:
分析得到家,基本功可以

网友:
加电保护了?

网友:
要小心,转了一圈

网友:
EC  BIOS程序通病

网友:
以前一个L630上电1.1A左右就是不显示,没有修好

网友:
这么贵的本本冲就被你收200元修好了,维修行业会毁在你的手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