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擎880GM-LE主板不跑码

楼主(2015-03-27):
接一块华擎880GM-LE主板不跑码,上电量测内存、南桥、北桥供电正常,CPU供电1.08V,PCI A15复位3.3V,B16时钟1.6V正常,刷Bios后无果,加焊北桥无果,手摸各芯片未发现温度异常,但摸到CPU时(未上CPU风扇),温度偏低,请高手给给思路,谢谢

网友:
按下复位排针,看下诊断卡的复位灯是不是亮一下就灭,如果是的,换个U试试,不行的话查CPU的工作条件这个就有个麻烦了。

网友:
思路循环 一步步检修 CPU不工作 时钟 复位 北桥的数据ID 。

网友:
北桥的几率比较大,加焊无果就只能更换全新,有90%机会修复

网友:
供电时钟复位PG一步一步仔细测

网友:
复位呢??正常吗???时钟好像正常了!!

网友:
  复位正常 ??你确定??CPU复位有吗??CPU复位和CPU到北桥数据线  地址线正常   BIOS正常 就该跑马了

网友(2016-01-11):
供电时钟复位PG一步一步仔细测                ,,,,,,,,

网友:
南桥热下,也许有惊喜哦
我这里有快一样的,刚才加热了下南桥,跑马了,现在正在bga上面烤,这里回下贴,好了再回

网友:
这样的故障没有快捷的方法  还是按照供电  复位  时钟   来修吧

网友:
按上电时序一步步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