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V5-551机器,开机不引导报错(所有盘都可以认到)

楼主(2015-03-27):
宏基V5-551机器,开机不引导报错(所有盘都可以认到)BIOS和南桥都换过。故障一样未解决。请有遇到这个问题的大师们指点。谢谢

网友A:
CPU换了吗,CPU有问题也会出现不引导系统

网友B:
检查一下主板有没有进水,再看看外设。。。

网友:
amd 台机主板修过北桥BGA弄好的,原因不明,期待高手解答

网友C:
报的什么错,上图看看吧

网友D:
没有遇到过,换U看看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CPU换了吗,CPU有问题也会出现不引导系统

U是板栽的。没有换过

网友:
引用 网友D:
没有遇到过,换U看看吧

U是板载的没有换。还那有问题能造成那,愁死我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报的什么错,上图看看吧

就是开机不引导。如果 你选择硬盘启动他就提示启动失败选择哪个什么盘就报什么启动失败

网友:
引用 网友A:
CPU换了吗,CPU有问题也会出现不引导系统

U是板载的没有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检查一下主板有没有进水,再看看外设。。。

没有进过水把外围的都取了选择哪个启动就提示启动失败

网友:
有可能是U坏了 我们 之前也遇到过类似的情况  换了U就好了

网友:
呵呵 我也在修这台机器 也是这毛病,就是不知道你有没有修好  不过偶尔还是可以进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