昂达P43ND3 不停重启,可以跑码

楼主(2015-03-27):
昂达p43nd3 的主板电压测了都正常,开机不停的重启,有事跑到D5 就重启,有时38 重启,有时显示了一会重启,没有什么规律io换了,cpu,内存,显卡这些都排除了,各个大神们有知道了指点指点

网友A:
开机保护了,估计少电压或缺信号……

网友:
是不是类存这块的问题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开机保护了,估计少电压或缺信号……

开10次有5次是可以显示的,且每次都跑马

网友:
请检查一下RSMRST#和CPU供电的PG信号是否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