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显示器白屏

楼主(2015-03-27):
昨天接一台显示器,   方正pdc80-wt      客户拿起来说 亮一下就黑了 。再开再亮  马上又黑。这种基本判断保护了 ,留下客户电话立马拆机,经测试、灯管正常,那应该是高压保护了。    找到bit3501    撩起第四角去掉保护。     接电  开机    成白屏了?再焊回去一样的白屏     这是什么情况呢?       继续测试   至少电源板正常了        测驱动板 5v输出   。没有      断开屏线    有了。难道是 屏线问题, 挨到打了一圈 。没问题。  接屏线  断  屏 保险。   测试有5v输出。     后继有短路 把5v吃掉了, 打了一圈。没发现短路 。  烧也烧不出。这种会是什么问题  驱动板问题  还是屏的问题     没思路了    补充一点   驱动板有进液痕迹   处理了  我最怀疑驱动板问题  但是没有别的驱动板来测试好坏

网友A:
断开有5v输出,不断开没有输出,说名逻辑板有短路了,把屏供电拉低造成白屏故障。

网友:
引用 网友A:
断开有5v输出,不断开没有输出,说名逻辑板有短路了,把屏供电拉低造成白屏故障。

查不出来  哪里短路   能留下你的联系方式 吗

网友B:
要区分白屏和灰屏哦,朋友,上次有个机器我以为是白屏,查到屏供电5v没有,我就拉了一个5v过去,结果还是一样的故障,最后师傅说那是灰屏,应该是大芯片坏了,

网友:
不会说是屏IC挂了

网友C:
看看  是不是  屏上的保险  烧坏了

   你 打开 试试看看有没有供电     没有就飞跟线到屏上试试

网友:
真倒霉啊 楼主

网友D:
刚开台时的确是保护了,你在焊接时有没有防静电,难道这就是传说中的静电损坏。

网友:
不提倡烧鸡大法

网友:
引用 网友B:
要区分白屏和灰屏哦,朋友,上次有个机器我以为是白屏,查到屏供电5v没有,我就拉了一个5v过去,结果还是一 ...

确实是白屏   断开屏保险就有5v.。 即使拉一个5v过去也是被拉低

网友:
不确定   客户要修不修的    没去深究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看  是不是  屏上的保险  烧坏了

保险好的,去掉屏保险  都有5v.    拉一个5v过去也是被拉低   应该是有短路

网友:
引用 网友D:
刚开台时的确是保护了,你在焊接时有没有防静电,难道这就是传说中的静电损坏。

放过点  ,   静电桌上操作   应该没那么倒霉吧   但是我没想通   就焊了一下   怎么故障都变了

网友E:
有时候 打不出来  哪里短 。烧鸡大法偶尔能派上用场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有时候 打不出来  哪里短 。烧鸡大法偶尔能派上用场

屏电路要小心点 搞不好就废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屏电路要小心点 搞不好就废了

恩 这个倒是    谢谢提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