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金悬赏,懂显卡维修的进

楼主(2015-03-27):
各位大神
       V星N250GTS花屏 用MATS  检测结果 如下:

Errors found.  Use .Status() or .PrintErrors() for more info.
This message will only appear once.
   LANE    EB0 READ ERR EB0 WRT ERR  UNKNOWN ERR
---------- ------------ ------------ ------------
FBA[31: 0]           0     50331648            0
FBA[63:32]           0     50331648            0
FBB[31: 0]           0     50331648            0
FBB[63:32]           0     50384294            0
FBC[31: 0]           0     50331648            0
FBC[63:32]           0     50331648            0
FBD[31: 0]           0     67156480            0
FBD[63:32]           0     50331648            0

External Bank 0 Failing bits:
   A00 A01 A02 A03 A04 A05 A06 A07 A08 A09 A10 A11 A12 A13 A14 A15
   A16 A17 A18 A19 A20 A21 A22 A23 A24 A25 A26 A27 A28 A29 A30 A31
   A32 A33 A34 A35 A36 A37 A38 A39 A40 A41 A42 A43 A44 A45 A46 A47
   A48 A49 A50 A51 A52 A53 A54 A55 A56 A57 A58 A59 A60 A61 A62 A63
   B00 B01 B02 B03 B04 B05 B06 B07 B08 B09 B10 B11 B12 B13 B14 B15
   B16 B17 B18 B19 B20 B21 B22 B23 B24 B25 B26 B27 B28 B29 B30 B31
   B32 B33 B34 B35 B36 B37 B38 B39 B40 B41 B42 B43 B44 B45 B46 B47
   B48 B49 B50 B51 B52 B53 B54 B55 B56 B57 B58 B59 B60 B61 B62 B63
   C00 C01 C02 C03 C04 C05 C06 C07 C08 C09 C10 C11 C12 C13 C14 C15
   C16 C17 C18 C19 C20 C21 C22 C23 C24 C25 C26 C27 C28 C29 C30 C31
   C32 C33 C34 C35 C36 C37 C38 C39 C40 C41 C42 C43 C44 C45 C46 C47
   C48 C49 C50 C51 C52 C53 C54 C55 C56 C57 C58 C59 C60 C61 C62 C63
   D00 D01 D02 D03 D04 D05 D06 D07 D08 D09 D10 D11 D12 D13 D14 D15
   D16 D17 D18 D19 D20 D21 D22 D23 D24 D25 D26 D27 D28 D29 D30 D31
   D32 D33 D34 D35 D36 D37 D38 D39 D40 D41 D42 D43 D44 D45 D46 D47
   D48 D49 D50 D51 D52 D53 D54 D55 D56 D57 D58 D59 D60 D61 D62 D63

Read    Error Count: 0
Write   Error Count: 419530662
Unknown Error Count: 0

BIT  FRONT WRITE  FRONT READ  UNKNOWN

这结果怎么看?  卡已经BGA加焊了  加焊了GPU  从左到右1-8是那个显存坏了呢? 求大神指点下  感谢了先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显卡右上角两颗显卡坏的很多。我修到很多块这种了。都是花瓶严重BGA无果。换右上角两颗好的占七成。希望 ...

这是因为辅助供电接口插拔不当引起的,而且显存一般是脱焊

网友:
悄悄的告诉你 悬赏的分没人完成的话 是拿不回来的  还有 显卡 加焊完还花 个人认为没价值了  不如推荐换新的吧  时间和精力留给笔记本吧他是不会花大价钱修显卡的  你别费太大精力了

网友:
fba显存都跑过了没坏的,是显卡核心有问题吧

网友:
开机是不是有满天星星的花

网友:
应该是GPU坏了,没维修价值了。

网友:
这种看有没有掉东西要么,要么就是显存这些

网友B:
显存全部报错查下显存供电,BIOS被别人刷过吗?,重置核心

网友:
这块卡很简单,我修过好多的,你有同样的显卡,背后有测量点你对比这修,我修好过很多的,你看对地阻值,百分之百修好这个显卡

网友:
加焊GPU没用,,只有换新显卡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显存全部报错查下显存供电,BIOS被别人刷过吗?,重置核心

BIOS确实刷过,

网友:
显卡没搞过,希望快点有高手出现

网友:
截图部分显存无错误,根据月饼大师的教程,出自课件,:

网友:
如果软件测试没问题,那先肯定显存不可能全坏,1.看显存供电,信号,分压等工作条件有没有,你加焊过,一般GPU坏可能性小,除非压坏核心。如果太费劲就别修了,除非你很喜欢研究!像这个样子MATS测试结果肯定不是显存坏或脱焊。最可能是显存工作条件不满足,或GPU的事

网友:
我以前修过满天星的显卡,确实是显存全坏了。其实楼主这个也差不多,你可以这样确认一下,先换一块显存再测一次,如果那个换了显存的通道出错的位数减少,那么就可以确定这块显存的所有显存坏了。

网友:
还有检测显卡的软件 - -

网友:
找老徐出來指點下。

网友:
求大神解决 我来学习

网友:
这个你自己测量下每块显存的地址线吧。有可以是有地址线开路或者昌短路都会有这情况。

网友:
加焊,不行重值,再不行放弃。

网友:
告诉你一个很重要的资料
我在用一块 七彩虹GTX460,可以正常使用,偶然花屏,MATS测试结果和你差不多;测地址线没有断路或对地阻值偏大,核心虚焊可能性不大,显存问题也不大,GPU本身问题可能性会大点。

一般不会同时出现显存出错,GPU寻址出错的情况大些,尝试加焊GPU无果,GPU本身问题吧。前提是你确认GPU加焊做好了。

网友:
坐等老徐出来

网友:
拆下来重新值一下GPU不行就扔了吧     你的分以经拿不回来了  我们可以做个交易让你损失小一点  你把分给我 我回头还你一半的分怎么样

网友:
显存多了不好查

网友:
显存的可能性大一点吧   拆下来充值试一下

网友:
这种显卡不建议去花太多的时间去看修、成功率很低、核心也很容易坏

网友:
新建一个目录,然后把测试GT250的MATS,exe拷入,然后再测试,排除MATS软件的问题,
测试各组供电电压,一般是核心0.8到1.3V,显存2.0v,辅助供电是1.15-1.25V,2.5V,接着给供电电路打值,核心0.8到1,显存好像是50多欧姆,如果偏差大,可能显存全是坏的喔,然后就可先换一个显存试试

网友:
主芯片坏拉

网友:
BIOS刷错导致频率不对而花屏,另GTS250的代号为G92,你的mats是哪一版本的?

网友A:
这显卡右上角两颗显卡坏的很多。我修到很多块这种了。都是花瓶严重BGA无果。换右上角两颗好的占七成。希望对你有帮助。应该是那位置发热量高烧坏的显存

网友:
    显卡的  旁边有个供电三极管    供电三极管   软击穿 了

网友:
个人感觉是芯片坏了  LZ你可以再加热一下 温度调高一点,不行就放弃吧  很有可能是芯片挂了

网友:
求大神快出来。

网友:
我以前修了那么多显卡,这些情况还是遇到过得!

上面显示每个显存都是问题,很大可能是GPU坏的多!要是加焊无效,就没必要修了!

BIOS是不会引起内存错的

网友(2015-05-10):
这种显卡一次性搞不好就算了  第二再去搞很费精力

网友:
查一下显存供电 对不对  测电感  晶振  都OK刷个BIOS
这种加焊是无效的

网友:
显卡真心不会修

网友:
个人觉得应该是显存的问题

网友:
哈,,直接换了,,如果扔到BGA煮下。还没戏,直接换了。。当然是有显示的话,,太费精力了,,

网友:
菜鸟看不懂,。

网友:
感觉好强大啊

网友:
这么多数据

网友:
看不懂 来学习学习

网友:
小白跪求大师指点

网友:
学习了,增长知识。

网友C(2015-06-09):
查看BIOS 5脚有没有电阻坏或掉件
显卡维修小菜鸟
高手!!!
详情

网友:
这完全看不懂啊

网友:
看顾客给多少 价钱一般的就 回焊 不行投降

网友:
呵呵,先刷个正确的BIOS试试。然后那个31楼回复的简直太神了。而且我不止一次看到过这样的回复。可以说是神回复。

网友:
应该是GPU坏了,没维修价值了

网友:
不行就重新植株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查看BIOS 5脚有没有电阻坏或掉件
高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