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1420掉电重启一例

楼主(2015-03-27):
收到同行介绍的一个1420本子,顾客说,不开机, 询问情况说是一直正常使用,放了一个周后,再用就这样了。 拆机目测,CPU供电芯片换过, 其它没明显烧伤,上电,看电流,到0.2多点, 一会掉电,重启,还是0.2多点, ,测CPU供电无,芯片是6260的,测工作条件都正常,订芯片,到货后换上,出0.9V的供电了。现在能上到0.35多点,还是掉电重启,测3.3 5 。。。。。都正常,当测到+3.3V——RUN时,2.6V的跳变,测PQ38,不正常,换上后, 开机正常。附上电路图及实物图。

网友:
芯片是不是白换了 下次多测测

网友:
这个遇到过。。

网友:
3.3V供电不足,导致的

网友A:
pq38不良。不能完全导通?

网友:
这种故障不细心一般修不出来,(对我来说)

网友:
从电流看,凭经验是运行电压未出,不过上家动过,维修难度加大了点

网友:
学习了  有时候问题真的 是不好说啊

网友:
维修思路要清晰 这样能避免少走弯路  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pq38不良。不能完全导通?

是的遇到过

网友:
不错 前面换了什么不重要 最后修好就是牛

网友:
我也感觉芯片白换了,4元一个,无所谓了

网友:
35v转换都出来没有

网友:
转换供电异常导致的开机掉电。

网友:
次极供电不正常,还是待机时3V就不正常?

网友:
转换供电遇到蛮多不过都是PQ25那种驱动管坏

网友:
RUN是什么? 能说一下吗

网友:
电压转换电路的问题,掉电的问题话,二次转换电路 和PG出问题的多,再就是CPU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