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Thinkpad E50笔记本开机掉电

楼主(2015-03-27):
1、更换过CPU、内存、未安装硬盘
2、能开机、能过自检
3、显示LOGO画面结束后如按F12选择U盘启动,能顺利进入U盘上的WinPE,进入WinPE桌面后偶尔掉电关机
。如不按F12选择U盘启动,而听任电脑继续执行启动流程(硬盘未安装),则立刻掉电关机

求助大侠指点。

网友:
先要排除所有的外设,外设都没排除就来问了

网友:
查总供电,或者显卡,试试外显掉电不

网友:
弱弱的问一句,2楼的大师所指的外设是啥东东?烦劳您发帖前把《计算机原理》好歹看遍。您不会管主板、CPU、内存、显卡也叫外设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