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L-IG41M3代码E9

楼主(2015-03-27):
一块联想L-IG41M3主板开机代码E9,换了内存还是一样,不装内存就报警,求高手指教。。。

网友:
查spd电压  看看

网友:
查下内存各电压啊

网友:
先刷个BIOS试试呀

网友:
多谢大家,是BIOS问题-

网友:
联想的就这样。BIOS各种问题,还有卡D4的呢!!!

网友:
联想的BIOS好像不太好找

网友:
楼至分享一下你刷好了的BIOS,,免得遇到了又要到处去找!!

网友:
内存就那几个条件,都查查吧

网友:
先查内存供电,有供电就刷BIOS

网友:
bios 程序,一般先查内存供电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