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U36 灰屏!!!

楼主(2015-03-27):
内接灰屏,外接正常。显卡周围进过水。只有点位,没有图。显卡换过,BIOS刷了,还是一样。

网友A:
屛线试过没?进水不好修,慢慢查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屛线试过没?进水不好修,慢慢查吧

屏换了,屏线不太可能,主要是进水了。

网友:
那就是屏线的问题呀

网友:
屏和屏线都要查

网友:
这个肯定有断线的地方  我很确定 要么就是有氧化的零件

网友:
短线咯不好搞

网友B:
腐蚀断线氧化。重点查进水处。查LVDS CLK DAT 阻值。重点还是进水处。用放大镜仔细观察。

网友:
屏线双头划了都通。

网友:
引用 网友B:
腐蚀断线氧化。重点查进水处。查LVDS CLK DAT 阻值。重点还是进水处。用放大镜仔细观察。

EDID-CLK   DEID-DAT都有3。3V

网友:
直接换个屏试试

网友:
进水的要现查电压  没电压就得跑线

网友:
平线  腐蚀的芯片 电子原件都要查